HP机子不能分区

楼主(2010-09-06):
今天来了个HP本子说硬盘不能分区,靠还有这事我跑去了,拿了个盘子去分区失败,后用PE里的PM分区不行,晕了。我拿了个移动硬盘盒把这硬盘给分区了,后装了个纯净版系统

网友:
开始还以为硬盘坏了

网友:
动态硬盘的原因。需要把ACHI改为IDE,就可以分区了,分好再改为ACHI。注意,这种硬盘安装Windows7时必定会产生一个100M的系统保留分区

网友(点评):
改ACH?是在哪儿改呢

网友(点评):
别找了,HP改不了

网友:
在BIOS里面改,改成IDE 就好了

网友:
新硬盘放到别的机子上都不能分区 ,

网友:
分了区就装不了系统。

网友:
还没碰到这种情况,硬盘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
硬盘有问题,怎么分都分不了

网友:
HP现在的机子在BIOS里面改不了硬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