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屏

楼主(2010-09-06):
我接了两个19寸液晶显示器,都是屏碎了一点儿,想问一下还能修吗?能否像CRT换彩管那样换屏?如果可行的话哪儿有得卖?谢谢!!

网友:
屏碎了。不可以修。

网友:
那就换屏吧

网友:
哦对了
那屏分3层里边那层没事的话好像还能修

网友:
屏破一点小角,就有可能造成花屏,白屏,一半显示正常,一半花屏等现像。这个是无法修复的

网友:
对于屏破了的机器,留着有大用途的,下次遇到电源板坏、驱动板也坏,只有屏好的机器,那么直接换屏过去就可以了,有的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