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 点不亮,跑D0通病(未通过)

楼主(2010-09-06):
一台HP NX6330 点不亮,拔掉内存,跑DE ,把内存金手指檫干净后,跑D0,重启后还是跑DE ,以前修此机器,跑D0一般问题出在显卡,显卡和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不良等,故而先加焊显卡,故障一样,查耦合电容也正常,看来问题不出在此,看看北桥是否有问题,拿来内存假负载,一个个测试地址,数据线,发一个数据线对地数值无穷大,北桥空焊,重新焊接北桥后机器OK

网友:
点不亮为什么就想到拔内存了呢

网友:
楼主厉害,北桥直接焊,学习呢!

网友(2017-08-20):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87258-1-1.html你的帖子内容跟这个一模一样,你这算灌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