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降频修复,不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2010-09-06):
我的7300GT频率是400的800,我把它降到了100和400,不知道能用多久,原来有点花屏。

网友:
这样用不了多久,加焊下会好点

网友:
频率降得太低了,估计玩不了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刷写显卡的BIOS我知道怎么刷,降频呢?比如说7300的,楼主是在什么地方改频率的?

网友:
还是加焊一下GPU 好点

网友:
修改显卡频率用NVIDIA_nibitortool可以改,降频只能针对显存性能下降用的。

网友:
我的目的是降低发热量,当亮机卡用。

网友:
我原来有一块7600gs也是因为花屏、降核心、显存频率作为亮机卡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行、然后扔一段时间又可以了。最后加焊gpu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