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找不到bios查那里

楼主(2010-09-06):
7300的显卡不亮。用PCI显卡读不出来bios。该查什么地方

网友:
你用什么命令读的?如果真的读不出来可以换个BIOS测试

网友:
nvflash -b 文件名
显示两行英文就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先输入nv -c  检查下
如果检测不到GPU,就先加焊吧

网友:
向前辈们学习,呵呵

网友:
gpu已经回焊了。。可是还是不行啊。。手头上没有一样卡的bios所以没有换biso。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我也有几个卡找不到核心的,供电正常,BIOS写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不到核心的话,你在DOS下怎么刷的BIOS?

网友:
回楼上,当然是用编程器,要是能认到核心我还用费这么大功夫去搞吗。

网友:
楼上,认不到核心你刷bios也没用的啊,ATI部分显卡bios坏的确会导致认不了显卡,但这种重情况很少,各项电压正常,加焊不行基本报废了,核心坏的机会比较大

网友:
你得先用nvflash看到核心才行,有核心看不到BIOS,查查BIOS芯片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