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液晶显示器开机无电源

楼主(2010-09-06):
方正液晶显示器17正屏,开机电源灯不亮,拆开检查到LD7552BPN8脚没有输出电压,请问各高手如何修复这个问题???

网友:
我一般就是真接换个电源板~~~这东西便宜 又不伤脑细胞

网友:
查该IC工作电压是否正常,输出端有无短路,   多为此电源管理IC损坏

网友:
请问LD7552BPN正常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工作电压应该是12V左右给你传一个PDF,你看一下

网友:
换了一个IC有电源输出了,能开机,但电源灯绿灯闪,黑屏,客户要得急,换了电源板好了,拿走了,坏板再想办法弄好,各位再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