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声卡认不到。怎么查

楼主(2010-09-06):
主板网卡、声卡认不到。怎么去查出它的问题

请教各位啦

网友(点评):
该是板子问题吧?

网友:
先到BIOS里开启功能芯片
然后查芯片工作条件供电,时钟,VREF

网友:
先软后硬,在测量各种数据 判断芯片的好坏是否换之

网友:
都認不到..估計是CMOS裡全關了吧!~
可以清CMOS試試, 還不行就替換試試,不一定是主板問題

网友:
你先放一次电,再刷BIOS    再就是南桥了   南桥管外设

网友:
除了这两样别的还有不能用的吗?比如说,USB,如果同时不能用,那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BIOS里面是不是关了  重新设置下BIOS 不行就插下USB设备试试  都用不起 南桥的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