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D主板P845LM 不加电故障

楼主(2010-09-06):
短开关针没反应,不加电,后来用万用表表笔放在晶振两个脚中间在短接开关针脚可以点亮?这是什么原因,换了晶振,换了旁边的106电阻,依旧。 还有表笔放在中间可以点亮,但是为什么把别的金属丝放在中间却不行呢?  并且表笔离开晶振两脚就停止跑码了。

网友:
看看电容,看看电池

网友:
看哪个电容?电池应该没问题,不安装电池,开关针脚也有5V

网友:
难道换上的晶振还是不行?

网友:
晶振的谐振电容是否换了?换换试试

网友:
106电阻旁边的标注着C236 C237的两个应该是谐振电容吧

网友:
恩 是的 我估计还是你晶振后的问题

网友:
南桥不良也会有这种情况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晶振电压不正常  红笔有电 碰它给了他一个起振的电压 所以就触发跑码了
这种情况先换晶振与谐振电容  不行的话就加焊或重植桥 还不好就是桥坏

网友:
这个问题   原来张和平老师讲过了,更换晶振的同时   要把谐振电容一起跟换   否则很可能会出现更换不成功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已经更换过一套,那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小菜没修过桥,我找找相关帖子跟着试试吧,谢谢大家!

网友:
重植桥吧。SB受潮,不良.引起手摸晶振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