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CPU供电保护维修一例(这是什么板)

楼主(2010-09-06):
今天天气真好,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爽呆啦
进入正题,收到一块478接口的主板,什么牌子不知道,开机就保护(断电)。将CPU的12V供电线拔掉,不保护了,看了一下板子CPU供电部分已经烧的成这样了。

用表测试,一只表笔接管子中间的脚,一只表笔分别打其余两只脚,测得左边供电组的第一个管子短路,将其取下,换上一个测试好的06n03la,换上后开机跑马。刚刚把显示器点亮,又灭了。不会是又坏了吧,又测试,其他管子都没问题,就是刚刚换上去的管子又坏了,郁闷哦。
想一想,刚刚取的管子在别的板子上是下管,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于是又在同一张板子上取了一个上管09n03la,又上到维修板上,开机跑马,开了2分钟,不烧了,又关机,开机,重复了几次都没事,该是OK了吧,谁知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右边的那组供电温度高的不敢用手摸,检查了很久都没查到时什么原因,想这板烧成这样,不会是这组供电的电感有问题吧,换了还是一样,再测试2组供电,左边正常的那组是1.30,右边的是1.35,相差不大,这么温度会这么高,难道有轻微短路,还是因为桥引起的,打了桥上面的电容,阻值也没发现不对的,哎,就连2组供电的电容电阻都打了,连这2个管子也是换过的,都是一样的,就只没换CPU供电控制IC了。
这个板子虽然是修的点亮了,但是温度解决不了,都不敢给客户。哎

还有个发现,大家看看这个板子和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显卡插槽,内存,CPU。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板
这张图是我们经常看到的478接口板

送来维修的主板,看显卡插槽

内存

CPU都没见过

不知道有谁知道这板子是什么板子,用在什么上的,这CPU,内部测试的?

网友(点评):
就是478+945芯片组啊。 Confidential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机密的”,Intel经常在它的工程样品——不论是CPU还是芯片 组——上面标示这个单词,表示这是测试用品

网友:
确实。
我也没见过这CPU。
高手露一眼。

网友:
CPU供电电路烧起这样,一般整套供电管全换

网友:
那478针脚步的945主板,常见深圳那边的电脑城装机配置,CPU没见过,猜想是至强之类的服务器CPU

网友:
我前几天修块板电源管发烫 是电源IC问题。

网友:
楼主对供电原理不明白。所以修不好这个发热的。你应该查下反馈电路或者换掉电源管理芯片试试的。

网友:
这个也算修好了?只是能点亮而已,供电不平衡,还是会烧管子的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了 那板子我也有一块 478 DDR2 PCI-E 深圳地下工厂的产物吧

网友:
摆着是两相供电内阻不一样。左边的内阻大,右边的内阻小,造成电流不平均,所以右边的发烫,都换成一样内阻的就好了!两相,上下管都换掉。

网友:
上下管的G极电压呢??严重发热一般都是因为上下管的 G极控制不平衡造成的,解决了应该就没那么大的发热了

网友:
Aopen,建基的主板吧!看着那么眼熟

网友:
这样的板现在流出挺多的,杂牌版,478+945芯片组的,上DDR2内存,这种板的通病就是U供电,北桥空焊

网友:
PWM周边电阻 PWM芯片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电源管理芯片都换了也不行最后放弃了

网友:
看看那个封装的电感是不是短路了!!!长时间烤得板都黄了,,电感可能也会出问题!!!

网友(2010-11-22):
这板是建碁的

网友(2011-12-25):
温度这么高时间久了肯定要出问题   你应该整组换MOS管 把PWM 芯片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