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别计算图中A点和B点的电压

楼主(2010-09-06):
(R1=10K , R2=27K , R3=47K , R4=3.9K)    请大家写出计算公式 谢谢

我来帮LZ编辑一下吧
假设A端节的是高输入电阻性负载,如运放的输入端

网友:
此图从哪里来的?你这样单看一个片面,B点能有电压么?

网友:
楼主应该标明A点悬空。不然两点电压跟A点的网络有关系。

网友:
你可以按照这样的试试:
VAB=5V*[(R3+R4)+R1]/R3+R4
把这里的R3与R4相加看做一个整体与R1进行分压。

网友:
简单的很哈。。。来点难得嘛

网友:
A点悬空
A点电压={【R2XR3/R2+R3】+R4}*{5/【R2XR3/R2+R3】+R1+R4}=3.388V
B点电压=R4*{5/【R2XR3/R2+R3】+R1+R4}=0.627V

网友:
看图 希望你明白

网友:
A点电压={【R2XR3/R2+R3】+R4}*{5/【R2XR3/R2+R3】+R1+R4}=3.388V
B点电压=R4*{5/【R2XR3/R2+R3】+R1+R4}=0.627V
我不明白,其中R2XR3/R2+R3这是什么意思呢,求的是什么?请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我不明白,其中R2XR3/R2+R3这是什么意思呢,求的是什么?请指教一下"

R2XR3/R2+R3 得出的就是 R并  即  R2 和 R3 并联后的阻值    分析的时候  直接看成 R并  不会犯迷糊    A点电压就是A点和地 之间的电压  B同理     这是初中 物理学的东西吧

几个公式:       并联公式   R并= (R1×R2)÷ (R1+R2)
                      电压         U = I × R
                      电流         I = U ÷ R
                      电阻         R = U ÷ I

网友:
楼主的电路知识还真需要恶补下

网友:
自己做一个这样的电路,通上5V电,测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
这个是我们上基础课的时候学的东西、、、、唉

网友:
知道了,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恶补啊   没人教啊  呵呵  这不是有论坛的高手们帮忙吗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哥   我想问一下啊  R并是R并= (R1×R2)÷ (R1+R2)   那R串呢  R串怎么算啊   哥哥 不好意思啊 我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啊  呵呵

网友(点评):
R串=R1+R2+R3+.........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会用心去记得  谢谢

网友:
7楼的方法不错,看上去通俗易懂,

A.B点的电压分别是R1和R并  R并和R4的分压。。。

谢谢,我理解了。

网友:
这是真正的基础知识啊,只是你算这些电压有何意义呢?尤其是B点,就算在电路里,R2,R3,R4也只是为了将A点电压拉低而已,没必要去知道它的电压

网友:
一个简单的分压电路而已,A点高阻可以忽略分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师傅   我想问下  A点为什么悬空啊     还有   要是欧姆 怎么算  这个不是K欧码  M欧是不是的换算成K欧啊   欧是不是的换算成K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