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管理员

楼主(2010-09-06):
如何编辑"已解决"贴子?是在原贴最后回复一栏处吗?将故障原因和解决办法重新打一次吗?请告知。谢谢 !

网友:
在原贴里编写就可以
例如:如何编辑"已解决"贴子?是在原贴最后回复一栏处吗?将故障原因和解决办法重新打一次吗?请告知。谢谢[已解决]

网友:
忘说了,附上故障点和修复过程是好的

网友:
在原贴上改不了?

网友:
“一个P4电源 在P4主板上不能启动,P3主板上可正常开机”这个贴在哪处改?请告知,谢谢 !

网友(点评):
这个你可以放到crt显示器维修里那里估计 有人给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