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1+打不出字

楼主(2010-09-06):
晚上打点资料,不巧卡纸了,就是纸托里的纸全被带进去了,然后卡住,只能拽出来,然后再打字的时候就打不出来字了,维护下好用了,但却红色,弄了好长时间都是却色,到最后什么也打不出来了,最后把墨盒卸下来,用注射器清洗打印头,清洗过后用维护选项里面的更换墨盒,按照说的安好墨盒,然后打测试页,彩色正常黑色短线,反复打几次彩色也没了,然后重复选择维护中的更换墨盒,每次更换墨盒总是提示墨水注入中,然后打测试页彩色好用,黑色还是不好用,实在没招了来论坛求助大侠们,本人对打印机不是很了解。是不是打印头坏了,致使吸不出水。
麻烦大侠给详细解释下,先谢过了。

网友:
很正常   换新的墨盒 清洗几次就没墨了 墨水质量不好就会经常堵头   换个质量好点的墨盒吧

网友:
很正常   换新的墨盒 清洗几次就没墨了 墨水质量不好就会经常堵头   换个质量好点的墨盒吧 同意二楼的意见,爱普生的打印机喷头堵塞是常事,用针筒注温水清洗打印头,不行的话喷头堵了,行的话换个墨盒,意见跟二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