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5V的待机电压输出该怎么修

楼主(2010-09-06):
有一航嘉电源,拿来时不通电,拆开检测发现一个接小变压器的晶体管和保险管已坏,其他没发现什么问题,换上后可以通电了,但是不触发,只有待机的2个5V有,短接绿和地其他电都输不出来。我问他们都说有待机电压的都好修,但是我检测了低压部分很久都没查出问题,我还换了那个14脚还是16脚的大芯片,还是输不出电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该检测什么,望高手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听不懂你说些什么 一个控制三极管 是辅助电源还是主电源的,只有待机的2个5V有电3是什么意思,说清楚再说,不触发查灰线的线路,494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主开关管 和推动管

网友:
查稳压补尝电感有没短路 2比较器给电源IC的拉低电平有没出来3查电源I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