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风扇的修理,霍尔元件477的原理

楼主(2010-09-06):
     风扇一般大家都是不修的,但现在遇到一个特殊的风扇:讯景8800GS的原装风扇坏了,是个轴流风扇,与外壳为一体,要换就得整个散热器都换,只得修修用吧
    这个风扇的电路有点特殊:一般的风扇常用377的霍尔IC,但这个用的是477霍
尔IC,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它的资料。
    这个电路上虽然标着L1 L2,但我已仔细观察测量了电路板,整个座子就只有
一组线圈,只有两个线头,一般377的电路是有三个线头的,一个公共端接12V,其他两个接377的2、3脚,这个风扇的两个线头也到是接477的2、3脚。U1就是477,被我拆了,给弄丢了。
    所以,请大家谈谈477的电路特点吧。

网友:
没研究过---这个风扇是不是自己带 感温调速?
能不能跳过这个,直接最高转速运行?

网友:
把那个有三条腿的架子用钳子拆了,然后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风扇用AB胶粘上去不就得了,很简单啊,兄弟要快速致富呀,多的话俺就不说了

网友:
楼上的说话是不对的,我在虬江路看到就有一家专门修风扇,生意很好啊,有特殊的风扇还好定制,我上次就有个三星R10好像是,买不到,80元在他那搞了一下。

网友:
回浪头先 ,你说楼主到虬江路买一个风扇可能吗,车费路费都可以买个显卡了

网友:
风扇研究的比较少。

网友:
虽然我是专业维修显卡的,不过风扇我们是直接换新的,很少去搞它

网友:
看来这位大侠对风扇了解应该很透,敢问风扇用久了响声很大,能修复吗?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上点高粘稠度的润滑油,我用的是汽车轮轴上的长丝润滑油(就是在常温下可以拉起很长的丝),效果不错的,曾经如法修过T60的风扇。其实最好还是在风扇未坏前就添加这种油,其寿命大为延长。

网友(点评):
完全正确!

网友:
不是很明白这个IC的作用,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短接使风扇转起来呢?

网友:
感觉没什么必要修的,拆开再装上还能好用吗!!!

网友:
算是解决了吧:我将该线圈一组改两组,换了个377上去,结果是疯转,工作电流由标定的360MA上到560MA,没办法只能串了个5W22欧的电阻,难看呀。下面的图纸不是原创的,但可以借鉴线圈绕组的连线图,改线的时候要注意同名端,会冒烟的哟
下次还是不改线圈了,给377加个小孩玩的遥控车马达推动电路上去试试,看看单线圈能否工作,把电路放在风扇外部。

这种扇叶不好找的,这是修了自己用的,朋友帮忙花30元买了块坏的XFX8800GS卡,电路板处理好啦,就差风扇了,这风扇工作有点吵呀。

网友:
楼主的创新精神可嘉、足于窥见楼主电子知识的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