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掉电电压IC发烫

楼主(2010-09-06):
华硕笔记本A6K的电压IC发烫、、几十秒会掉电、、电压IC换过还是一样、、谁能告诉我是什么问题。。从哪里查起、、、还有电压IC的要什么样的电压才正常、、它CPU电压有1.2V的、、、电压芯片型号是MAX1544的、、

网友:
查输出,看看是不是过载或过流了。

网友:
你有没有A6K 3.0的图纸啊回复 青龙131416 的帖子

网友:
上电源看电流正常吗?如果电流大有可能负载有短路

网友:
一插电电流就0.07过两秒就跳回0.04、、回复 周明坤 的帖子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有电容漏电。负载时不是有坏的

网友:
用可调电源看看电流  不正常检查其相应的电路有无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待机电流吗  好像高啊

网友:
   可能是负债  要的电流大了  它的工作率高了   就自然发烫了

网友:
电源IC只是控制作用,并不直接供电,可查电源IC周围小元件,特别是它输出端的电容可疑,一个小方法,用烙铁秋一层薄烟盖住电源IC及周围小元件,加电看谁露馅。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