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5SL 求助

楼主(2010-09-06):
有一个华硕F5SL机器,拿来机器是不充电,用电源开机一切正常,拆机发现主板有腐蚀,特别是电池接口附近,MAX8725E 腐蚀得比较严重,都有点看不清了,用洗板水小心清洗补焊,通电一试没有待机了,取下芯片发现断了四根线,接上待机电流0。04但开机没有反映,更换了8725E 芯片没用,不知道8725E具体是控制什么的(个人觉得应该是充电IC)后来取下8725E 也不能开机,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不知8725E跟开机有没有关系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你不是把芯片拆了后就上电开机吧!这样很容易烧板的!

网友:
这个板的图纸你有没

网友:
8725E好像提供3V和5V的

网友:
.......充电IC 不会洗后拆后  不小心通电了吧?

网友(2010-10-11):
说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