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635K与OKI5530SC的怪现像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9-06):
        爱普生LQ-635K的是可以打印就是打的位置不对,进入微调一按进(退)纸就显示无纸。就是不可以微调进纸!好像在正常模式下换行/换页键也没用!(进入微调方法:按住暂停键约3 秒钟,暂停灯开始闪烁,按下换行/换页键页顶位置上移,按下进纸/退纸键页顶位置下移.按暂停键退出微调整模式)
        四通OKI5530SC是电源板有问题,一开机电源灯闪一下灭了,只要用风枪加热一下电源板就可以正常开起来了。拆开电源板发现好多开焊了,补焊后还是要风枪加热才可以正常开机!有这个机器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这个板子上的Q2上面标的是4363的是什么管子?有相关资料图纸更好先谢谢了!

网友:
      OKI5530SC问题已解决(电源板问题已解决)。现在就这台爱普生LQ-635K打印位置不正确的还没找到原因!换行/换页键按下去,进纸/退纸键与暂停键闪灯。进微调按换行/换页与进纸/退纸键,进纸/退纸键与暂停键闪灯不能进行微调。

网友:
你接到别的电脑上试试看。我好像也碰到过一次这个问题。重装下驱动看下。不行上公版驱动

网友:
错位,校准不了吗,机架加油了吗,打印头是否太脏了,无纸是不是入纸的感应器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