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cpu针脚断了

楼主(2010-09-06):
我想问下,精英主板cpu针脚断了一根,能不能修好,难不难?是不是要把整个底座都卸下来?

网友:
你的是什么插口的CPU?  一会又说是CPU,一会又说是底座?  CPU断针是可以修的,但前提是焊功要够好..如果你说的是775的U座断针,那就上BGA换座子吧..

网友:
總得給個CPU型號吧!!!!這個都木有...

网友:
是CPU针脚断了还是座子针脚断了,CPU的针脚断的话可以补,座子只能重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针断了你拆座子干嘛?是掉在座子里面了?掉在座子里面了把座子上面那个白色的壳拆掉就可以拿出来了
   CPU掉针比较好补的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搞错了,是cpu底座的一根针断了,是775针的底座,那个是不是不好补啊?

网友:
478的座可以拆开 775的只能做BGA换掉整个座了

网友:
你在旧的CPU座了拆一根针下来焊上去,把长出来的剪掉,要用尖头的焊头,不过焊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把焊锡弄到别的针脚上了

网友:
CPU底座的针断了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是第几针么?有的针是空角   断了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775的断针除了空脚,那就只能换换座了

网友:
直接换个座子就可以啦

网友:
是座子坏了撒

网友:
用机器把座子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