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220开电掉电

楼主(2010-09-06):
今天接了一台HP NX6220的机器,现象是按开机按钮电流上到0.2A后有掉下来,然后又自动跳到0.2A,如此反复。检查电压,VCOR电压、1.8V、2.5V、都没有出来,只有3.3V、5V、1.5V电压有,仔细检查发现1470的供电电阻(4R7欧)损坏,51020的18.5V(4r7欧)损坏,更换后故障依旧,换了1470,24703(24703有发烫的现象,但不严重),还是涛声依旧。没有头绪。那位大师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3.3V、5V、1.5V出来了只说明待机电压出来了。再查下后面电压的工作条件。。

网友:
网卡声网,CPU供电,显卡供电有短路吗?查嘛

网友:
今天又挨个检查了一遍。没有短路的地方,还是24703有一点发热。郁闷呢,该换的已经换了,就差干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