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没复位

楼主(2010-09-07):
今天接到一块AMD主板,板上电压都有就是没有复位,看了一下这板没有IO 没有时钟,全是集成在桥里的,只有一个桥,我就把桥换了,IDE上有复位了,PCI上没有复位不知道怎么修了,是一块AMD N68的工包板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I/O

网友:
是啊,怎么可能没IO啊。

网友:
应该会有IO的啊

网友:
你说I/O集成在桥里的,那你换的桥,你知道他里面有集成I/O吗

网友:
像网卡一样大小的就是IO 暂时没有见过没有IO的主板。

网友:
你可能是桥没做好,或是桥本身有问题(如果只是重植的话)

网友:
应该是桥没作好,或是桥到PCI复位有隔离电阻掉件了

网友:
  如果是单桥的   PCI   没复位  直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大哥,是不是搞错了,会没有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