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3L USB口插错电 开机掉电保护 ?

楼主(2010-09-07):
一台联想E43L机器,主板版号为DAO LE9 ,GM45+ICH9M,客户用散热底座时,误将笔记本适配器插入散热底座的适配器,导致USB口5V供电倒接入19V,烧毁主板一USB口,现开机电流到0.10A即掉电保护,更换了USB口处烧坏的保险和供电八脚开关管,试机故障依旧,USB供电为5VSUS转换而来,现不知怎么查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种情况会有哪些可能性,该怎么查?谢谢!!!

网友:
  南桥可能挂了

网友:
先测下USB口的阻值看下

网友:
换NQ吧,NQ好脆弱的啊

网友(点评):
南桥是South Bridge简称SB,北桥是North Bridge简称NB,请不好使用类似NQBQ之类的简称!

网友:
为什么一定是南桥烧了呢  热底座都只有供电  总不可能还有数据吧!跟南桥应该没有多大关系!不要以看到USB烧就想到南桥

网友:
E43L USB 供电图

E43L USB 供电图,电流会反向流入主板。

网友:
高电压回流,估计5V SUS也出问题了,如上图:

网友:
今天测了下电压,发现通电待机有3V,5V,一触发电流到0.10A,马上跳下来了,但可以反复触发,触发后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掉电保护后3V,5V马上拉低了,但过一会儿又出来了,只要不触发,待机电压都正常,后查图纸是由于SYS_SHDN#信号保护关闭了EN1,EN2,ENLDO三个开关,导致3V,5V自动保护了.总之一触发电流到0.10A后SYS_SHDN#就会自动关闭3V,5V输出. 查南桥后面的电容阻值,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USB数据线阻值为510欧,供电线阻值为540欧. 请大家再帮忙分析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
其实你找到了方向,跟SYS_SHDN#有关,接下来应该查下各保护电路

网友:
查一下3.3 5V的 系统供电的高低端场管,还有,看一下电容有没有击穿的。我遇见过这种情况,按开机键之后有触发掉电,但是一直按住开机键,别松手,就不掉电。后来发现场管的滤波电容击穿了,换上,OK

网友:
哈哈,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一客户的机子,小孩子把适配器的电直接插到散热底座上了,他那只是把散热底座上的USB HUB烧了,U口也不能用了,还能开机。
你这个差不多,楼上有好多说是南桥,我看电压太高应该不会烧南桥。因为从电有U口到散热器只有二根线:供电和地线,没有信号线,应该烧不到信号线,所以你应该重点查U口供电这块。
U口用的是5B电压,你先看下5B转换管是不是好的,很简单,你就查从U口到5V电感中间这段线路

网友:
应该用打阻值的 方法,仔细查看有无短路的 地方,南桥应该不会坏的!

网友:
我遇到一华硕的机子,一按开机键电流到0.4左右马上掉下来。。后来换南桥好了。。
我觉得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个全新的南桥,故障依旧,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了,后来我断开5VSUS的切换管PQ34后,电流可以上到0.20A不掉电,1.8V.1.05V电压也都出来了,但CPU无电压,后查ISL6262的供电,发现得有5VSUS供电,看来还得重新查5VSUS电路,仔细查5VSUS电路后发现5VSUS也没到蛮多位置,就是一上PQ34就会断电自动保护了.即SYS-SHDN#信号拉低.重新换了一个同型号的MOS管上去也一样掉电,查5VSUS的对地阻值为340欧左右,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5VSUS是哪里出问题了? 谢谢!!!! 5VSUS 图如下:]

网友:
桥不一定坏  但是SUS5电压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你讲的主板该是广达代工的吗,我没下图纸要分,呵呵,(发现通电待机有3V,5V,一触发电流到0.10A,马上跳下来了)?该是拉底+3PCU +5VPCU,,这样的板子修的太多了,该是那个电压不稳引起的,,你可以先断开MAINON电压,不行再断SUSON电压,不行在断开S5——ON 电压,,要确定那主电压有问题,是SUSC还是SUSB系列电压有问题,等确定是那主电压有问题后就可以修了,,

写的多余了,没看到LZ以找到问题点,,

网友:
看了你的图,,该就象PU2有问题呢,,还有个你可以把R19断开,以确定是不是R19那引起的,不行再联系

网友:
看来是5VSUS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还是5V的那条供电线路出问题了,造成保护了·

网友:
USB接口换好后,有没有测量一下具体的参数呢

网友:
顺着电路走线查一下USB的+5V供电回路,插错了一般为+5V供电回路烧损或保险之类的元件烧损,找到换了就应该好的。南桥损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建议你先换南桥 完了在修 这样稳妥好 我估计是桥的问题 我遇到在是sony 忘了把usb等拔了直接把市电接上了 换南桥和8脚的复合mos管换了上 就好了

网友:
好难啊 搞不懂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啊,先打下usb阻值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此机已修复,是南桥与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换了供电芯片后电流可以上到0.38A掉电,后来又换了一南桥电流跳变正常,机器点亮。

网友:
量一下USB口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中间两脚应该为500欧左右

网友:
复合型的故障,有点难度。

网友:
可以把保护电路断开,看3V.5V还拉不拉低。

网友:
多半南桥挂了 。。。 你测试下USB 的信号看下。 要不就是USB 的供电短路导致保护了的

网友:
USB数据线阻值还算正常,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小,还是供电那一块,楼主似乎已经缕出一点头绪啦~

网友:
我想EC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SB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
我没有碰见过这样的问题,一般usb不会烧桥,桥是信号过去的两根,你要看一下5v的转换管及周围的几个电容。电流有保护,你就看看保护隔离,待机的那部分,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估计是没戏,以前遇到过其他品牌这种现象的主板,少坏了好多东西,后来建议客户换主板了。南桥9成肯定挂,至于其他的看运气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现在的待机是多少呢?要是还是高的话要考虑一下南桥。

网友:
这样也能插啊,南桥是不是完了

网友:
我觉得是USB的5V电路出问题了,因为散热器只要5v供电的

网友:
楼主终于还是修好了,可喜可贺。看来开始换上去的南桥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版主说对的 你应该把5V SUS修复。查5V SUS的电路工作正常与否。

网友:
有要乱干桥啊,,,如果你肯定SB坏了在换吧,,没有确定前不要乱换桥,这样也不好

网友:
量一下USB对地阻值,1PIN:555欧,2、3PIN:505欧

网友:
应该是PQ34的支路出了问题,一触发把5V SUS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