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我也来发个原创,自动修复的主板。

楼主(2010-09-07):
致铭*****VK8T8-L,没有相机,只好从网上找来了个图片。大家将就着看。

故障为无CPU供电,曾发帖求助,原帖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843&page=1&extra=#pid1880139
看了技术小组的回复,说北桥可能不行了,本来不想修了。正好今天下雨,没事干。我也头脑一发热就想跑跑线路看到底是哪里短路了。我估计或许是低阻值电阻后的接地电容短路了。这样就还有阻值,不是绝对短路。于是就开始拣粗的线跑,然后换细的线跑,这一跑不当紧,有往IO去的,有往电源管理芯片去的,还有往CPU座里去的。由于跟地的阻值仅有25左右。所以用表笔点错的时候也响,所点的地方10个有8个响的,郁闷了,到哪都响。这一跑就跑了一下午。也没有发现短路的源头。外出的线都跑完了,最后只剩下那一大片贴片电容了。绝望的我看看还有点时间,就拆CPU座以北到电感之间所有的贴片电容挨个测量。希望有奇迹发生。我真是太幸运了。查到一个最大的贴片电容阻值60,拆下来再量,还是60。欣喜若狂的我赶紧换上了一个。再打阻值,下管D级阻值正常了。47。上电量电压,晕。本来还有的主供电电压、复位、基准电压通通没了。只有一个1.3伏的VTT调整电压了。我想可能是拆电容的时候温度高把附近的元件弄坏了吧,于是又去检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查电源芯片的DVD脚,本来该有的2.5伏电压没了。VID0-5全是0。好烦啊。由于这一大片的线路我都跑的差不多了。于是就直接上电量着电压我就按电压跑起线路来啦。越查问题越多,所到之处电压只有十分之一是正常的,其余的不是太高就是太低,量电压的时候明显能够听到电感的吱吱叫声。就连上管G极和S级都量着短路,说也奇怪,量什么不正常我拆什么下来再量他就是好的。这时到吃饭的点了。两瓶啤酒下肚后,再开机测量。什么东西嘛?我都想骂人了。主板居然好了。。。。

网友:
通板加热 --会引起一些原件的变化-不过也能让出现问题的原件恢复。不过这个板子抗的时间不长。还会出问题

网友:
呵呵,好得太惊险了,这样估计顶不了多久就挂了

网友:
乱拆元件,会增加新故障

网友:
没目地的乱跑是很头痛的,有时动坏了什么也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也没办法哦 为了修好板 换在多的元件也是值得的 坏掉的时间只要在保修期外就好了 这样又可以收钱了!~

网友:
这样的板子怕是用不长久

网友(2010-11-04):
有时候修板就是这么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