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无总线电压.

楼主(2010-09-07):
N61GT无总线电压,北桥上有一个电容无电压,1.25V电压正常.CPU无主供电.一直弄不懂,这个板到底是先出总线电压还是先出CPU电压. 如图,G极为2.2V,强行把它加到3.3V,S极能有0.85V输出.其中G极为LM324 一脚控制.324已更换过,电压不变...所控制的场管也更换过.单独用可调电源给S极加个1.2V电压,全板无复位,CPU电压一样没出来.郁闷,是不是桥坏了.取下桥换掉后,已经OK

网友:
很有可能 如果没有设备 试试用风抢吹下

网友:
看下G极的频率,或者波形, 用万用表频率档,或者示波器

网友:
可能是桥坏了以

网友:
桥坏的机率大

网友:
桥坏的机率很高

网友:
先换掉RT9202试下,这板子这东西坏的多啊

网友:
楼主说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哪有些什么条件呢?或许有哪些你想不到的条件呢!

网友:
这板子给北桥RT9202坏的多。
看看他是不是有问题。
我昨天还遇到一个。

网友:
这个板子北桥空焊

网友:
估计是桥空焊了····

网友:
这个主板修的太多了 第一RT9202喜欢坏,第二北桥爱虚焊 直接做BG或是拆下重新直球,

网友:
先出VCORE再出总线电压

网友:
这个板子北桥空焊 的多。加焊可能就好

网友:
是总线先向CPU提供VTT再出主供电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供电时序  内存  桥  CPU  总线 先修CPU供电  CPU无供电 无总线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RT9202不用怀疑,这是给北桥供电的.1.25V很正常.关键是总线电压不出来.用可调电源单独加个电压,无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于这个时序很纠结.如果真是先出CPU供电,再出总线的话,那就只有先修U供电,一直以为要先出总线才出CPU的....

网友:
另一个问题就是单独给那个管子加个1.2V总线电压,电流为0.1,有短路...北桥少组供电.总线电压上来后,北桥上那组供电也会产生...现在怀疑是桥短路了,懒得去拆桥,大家都知道这种板不值钱,不过为了验证下是什么问题,我还是把板放到3  8  0爆桥机上拆掉换个试下.有结果了通知大家.

网友:
RT9202我知道是通病,但这个机器不是9202的问题..谢谢大家的提醒.

网友:
另外还有一片N61GS,也是昂达的.全板无复位,电压正常.顺带着把那个桥也拆掉重做下.

网友:
没有CPU供电,这板北桥虚焊的多。

网友:
此板已修复,过下传图上来.拆掉北桥重新换了个上去,总线电压出来了.1.22V,CPU供电为1.06,用的是3600+的U,供电低了,后来重加焊北桥,现在已经开机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