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0-09-07):
硬盘、内存、电源、显卡都是好好的,但是玩游戏就会死屏,显卡换了也是这样,不知道主板哪个部位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或者说如何测量测试点有哪些测试点
显卡

网友:
玩小游戏呢 要确认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不量,遇到比较多的是REF低。
北桥不良,运行游戏时死机。
南桥不良,使用过程中死机。
还有很多情况,这种板子维修员拿到手中也未必敢保证100%修复的。

网友:
你的主板买了多久了,如果是主板老化了,在用的过程中因为南桥 或北桥温度过高所以死机,这种问题我见过几例了,一般就只有换板,前几天就刚换过一个,修是没法修的、、、你可以用的过程中摸一下它的温度、

网友:
基本都有人回答了 ,我加一个:拆下CPU风扇,把风扇和散热片弄干净点,然后把老化的硅胶刮去,重新上点新硅胶,在接上去看看。

网友:
换个CPU没呢?如果CPU有部分功能损坏了,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A:
我也在等解决方法

网友B:
测试一下显卡插曹的时钟

网友:
不好修了,建议换主板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