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BIOS里面主菜单丢了的

楼主(2010-09-07):
具体丢了哪个我也没注意,只是先前超频选项还在右上第一个,调着调着就到左面最下了,明显左面有一个菜单没了,也没注意是哪个,过了一会又到右上第一个了,我加载安全和优化两种模式,超频菜单也始终在右上第一个,就不知那会是怎么跑到左下的,不知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么??!!!

网友:
没有见过  期待高人

网友:
刷个新BIOS进去就是了。。。

网友:
没见过,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快捷键吧菜单隐藏了,找个说明书看看

网友:
主板放下电,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把BIOS刷新一下

网友:
菜单还能调没了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排除是不是键盘或键盘电路的原因 再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