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IO老是弄坏焊盘

楼主(2010-09-07):
拆像IO一样的芯片老是弄坏焊盘 我用的是安泰信AT8586旋转风热风枪 温度已经开到400度了 感觉还是很难吹的开  再高又怕把芯片吹坏了 拆其他的零件都很顺手 就是这种密密麻麻的脚的大块头感觉有点困难 望老手指点1 2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往后要多多练习 谢谢

网友:
把温度调到450度左右吧,(注意:在芯片表面实际不到250度的),这样很容易下的,不用急,吹大约一分钟左右就OK了,如果再把风口换成一个四边出风的好用很多。

网友:
怎么会弄坏焊盘呢?
拆焊时:跟着IO的脚来回的移动,开始时可以适当移动慢点.吹的时候适当的加助焊膏到芯片表面帮助散热.并用摄子推一下IO.感觉其有点轻动后加快移动速度,至到能完全推动IO.最后用摄子取下即可..推IO的动作一定要做,切勿直接用力往上提.否则很容易把焊盘弄坏.
焊回去的时候先拖平焊盘,然后IO对准位置,用烙铁四角定位后拖焊即可,拖焊时切勿使烙铁停留在某一处位置太久.否则也是会损坏焊盘的.

网友:
我就是因为吹了很久都没有动静就加了点力往上提 结果坏了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继续操练

网友:
那就再提升点温度吧.420度..无铅的拆焊温度要适当加大..   旋转风的热风枪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换多了就不会了,刚开始每个人都是以个样

网友:
你在拆之前,在引脚处涂上点助焊剂,这样相对好拆点,等锡化了以后再摘,不要急着拆,如果引脚与焊盘之间锡没化,就会拉掉焊盘上的锡点。

网友:
一定要先上助焊剂再吹,先推动,松了才可以往起夹

网友:
我用的是850的风枪,风速开到3,温度开到5,一分钟就能焊下I/O,不过不能超过5,超过5主板就会黄了!呵呵!

网友:
我想先问一下楼主,有没有焊台?如果有焊台的话,那就更容易了,将主板放置焊台上,上下风枪加热,最高到200-300度,然后一把烙铁就搞定了!!!!我师傅就是这样取的!

网友:
楼主的水平不行耶,多找些料板练习下,400度够的了,除非 祢的风枪老化或者是水货了,呵,吹的锡熔了就用镊子轻轻的夹,多练习下,不到一个星期就可以出师了,

网友:
你那是温度开高了,

网友:
我也是拆坏了好多才学会的,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
修主板的不坏几个主板 就是不修主板的

网友:
还不能拆的时候 不要强拆啊 还有边上有小元件较多的时候 可以把风力调小点 温度无所谓 不行就稍调高 慢慢调 有些IC散热太牛叉   有回拆精英板上的 K3918的MOS管 开到460才吹下 汗死了

网友:
不能使用蛮力啊

网友:
还是多拆拆 就有经验了 我每天坚持换五个IO

网友:
如果是无铅的IO,建议先用有铅的锡丝加焊下再吹,加点松香水,应该很容易吹下

网友:
换个IO不至于那么费劲吧,我用858D打到350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三百三十度左右的温度吹一两分钟用吸笔很容易就取下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对着芯片 吹 对着芯片脚旋转着吹

网友:
上点焊膏   什么时候焊膏冒烟了   就可以取下了!  对这引脚吹     不会吹坏芯片的! 芯片没那么最弱  不是纸做的!

网友:
无铅的比较难吹点,加点助焊剂再吹。

网友:
有些主板质量差,温度稍微高点也掉焊盘的。

网友:
我看到别人用电烙铁拆下来 再焊回去的啊

网友:
要不买个真空吸笔试试

网友B:
加助焊剂,对引脚吹,不要急,温度到了很好拆

网友:
我也是用基地购买的850DB。还没太会玩。希望多点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风枪的温度是够了再吹之前用松香水,或催焊剂 完了再吹,催的同时拿镊子轻微的碰下四角
看IO差不多送动了,再用镊子取下来,注意别把旁边的排阻或别的零件碰丢,否则就算你的IO没坏,板子也废了

网友:
難怪我就多很多廢板  失敗率極高

网友:
我一般放个镊子尖进角角里,靠镊子的重力撬着,重点吹这个角的两个边,然后左右绕着吹,很快就下来了,几乎没败过

网友:
拆IO的方法和杀人的方法相反,杀人讲求快准狠.拆IO讲求慢糊柔.
慢,风枪开低点----高温不代表一切
糊,拿尖摄子轻托底部----你能模糊的感受到引脚弹离主板的快感
柔,你搞过处女就知道了....

网友:
我一般温度设在360-380,吹风不是开始温度就够的,用张白纸进行测试比较稳妥,当风能把白纸吹微黄时温度就差不多了,开始吹IC一般一分钟左右用镊子帮助活动IC就可以取下来了,建议找块废板先练习下

网友:
温度高 风速猛 拆卸快 未损坏

网友:
  一般把热风枪 温度设置420左右  要均匀的吹  就不会弄坏焊盘

网友:
如果是勉强拿下来的话 是温度还不到位  一定要等锡全化了再夹起来

网友:
新手的话。加点助焊膏吧。这样好弄点。

网友:
一般用430几乎都可以下来。很快。不会有问题。

网友:
你就不会拿镊子动一动啊,能动了就用吸笔一拿就下来了,要有耐心,不要用蛮力!!

网友:
放点松香就 OK

网友:
我只有用烙铁才有可能弄掉烙盘,吹的会,一般都不会。

网友:
我建议不用辅助工具,如果操作不当会损坏焊盘的

网友:
不行就在引脚四边加上助汗膏吧,会好很多的

网友:
拆多几个就好了 多练习

网友:
新手都是这样,多多练习!

网友:
肯定是力道不够····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换好一个呢!

网友:
是的 如果你觉得 不好处理的话 试试在引脚处涂上点助焊剂

网友:
掉点一般是温度太低,锡还没化就强取芯片造成的,这个很容易理解
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用BGA焊油四周涂好,,风速4档,温度380-400度左右,来回吹,半分钟就下来了

网友:
自己配点松香水,温度300度,我的安泰信815b就能下io了,*脏话*,你们的都什么破风枪!啊哈哈

网友:
这简单啊,焊锡没有完全融化你就拿了,

网友:
450度 感觉 就很好了 风枪 多 热会 在 吹芯片

网友:
是不死风速每弄好啊

网友:
多练练咯铁噢 焊工要练好故障才不会扩大

网友:
心急了,I/O引脚比较多,先吹个个把分钟,等用镊子可以推动I/O了在直接取起来。不要急,芯片也没那么容易坏的,吹的时候对着引脚吹,不要对着芯片中间吹就好了。

网友(2010-10-10):
温度高了不一定是好事,动作稍慢就容易起泡的,还是350左右小风加助焊剂慢慢吹更稳些

网友:
用针插到io角上让其悬空,到一定温度自己就翘起来了

网友:
我用风枪都是330度,风速3,

网友:
吹下IO来还是很容易的,注意风速别太高,容易把周边的小的贴片电阻电容吹下来,一定要在IO四周旋转着吹,配合镊子就可以取下来。多练很容易。 关键在焊IO的时候最考验技术了。

网友:
我拆坏了好多个还没学会

网友:
先加热把一边撬一点,再加热另一边就好去了。

网友:
还是得多多练习才好。

网友:
多练就会好

网友:
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心要细,手要稳

网友:
回复贴的内容真是太精彩了,各有各的招,学习。。。。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多练习就会了,练吧

网友:
那你还是要好好练练啊

网友:
俺用的是司登利的风枪 呵 平时都是加油 没拆坏的

网友:
虽然不修台式机,但IO没那么难拆吧

网友:
没机会试验,有机会也搞一搞,熟能生巧

网友:
我平时只用370度,原装日本850的风枪. 很快都吹下来了,1个IC 吹焊几次都没问题

网友:
我平时只用370度,日本原装850的家伙. 很快就能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