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GE换显卡问题

楼主(2010-09-07):
我一块技嘉865GE主板,板载显卡损坏,换独立显卡(连换2块试)能开机,显示 Detecting floppy driver media  该如何处理。网上有人说改COMS屏蔽集成显卡就可以,但现在我集成显卡已经坏了。

网友:
是坏了,但BIOS里的程序还在,一样要屏蔽

网友:
板载显卡损坏只是硬件物理损坏、bios里面的软件还是必须关闭。

网友:
但BIOS里的程序还在

网友:
我一知道集成显卡坏了,想知道能不能在不改BIOS的情况下认独立显卡。我手里实在是没有相同的BIOS芯片。

网友:
  把集成显卡屏蔽,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晕死了, Detecting floppy driver media 这句话是未检测到软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