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GV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07):
技嘉8I845GV维修一例:
此板子为TCL品牌机主板,技嘉生产的主板。故障为:点开机键,触发难,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触发后南桥发烫。
先检测南桥,测量+3.3VSB对地阻值,正常;测量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测量CMOS跳线中间线对地阻值正常。至此基础判定南桥是好的。在能触发时,测量各供电如下:内存供电2.5v/1.25v正常,3.3VSB正常,CPU供电1.65V,正常,北桥供电为0.2V,不正常。正常应为1.5V左右。把北桥供电管更换后电压正常了。上电后南桥不再发烫。
再查触发开机电路,测量32.768K晶振的波形,波形不明显,不稳定。把此晶振更换后,波形正常,触发也正常了。此板修复。

网友:
思路简洁明了!赞!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快狠准 很深厚功力

网友:
技术想好,设备要精,我这连示波仪都没有,

网友:
这样的问题,首先就要查1.5的供电这是通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GA  845的通病就是这个管爱坏
  还有就是这个电压没出来开机南北桥温度会很高

网友:
先从简单下手

网友:
典型的初发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