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Y系列新本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0-09-07):
用PM完全重新分区并格式化了,GHOST无法运行,提示“Error: cannot load file (code:5555h)  \boot\ghost.ini  press any key to ........"用原版的提示“安装程序找不到硬盘”,什么办呵?

网友:
拆硬盘接到其他机子上来装

网友:
装不进动了,新出来的SONY  BIOS里设置指定系统,只能售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何谓“售装系统”?

网友:
难道SONY还要垄断系统?没有遇到过这个机器

网友:
Y系列里具体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应该能有解

网友:
基本解决流程是:先在BIOS里找一个看看能不能把硬盘的SATA的模式还成非ACHI就可以了
然后,用2010年最新的GHO系统GHO。装好后,应该在上驱动到最后,还有一个未知设备应该就是INTEL的主板的另一个驱动(不是主板驱动)。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台式机,把硬盘挂上去,g完后关机,然后装回笔记本不就行了 干嘛这么麻烦

网友:
目前没发现有那款机装不进XP系统,如果GHOST不了就用带有AHCI驱动的慢装系统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隐藏分区

网友:
用“SONY Y系列新本无法装系统”上GOOGLE搜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鸟机,BIOS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设置的,就时间日期和引导大概 有4、5项可以设,其它没有了。

网友:
LZ可以进PE试一下啊

网友:
不是吧 这么难装啊

网友:
是不是报000000000X78什么的,一般要整合最新的SRS驱动才可以,要是用原版的系统,那样是找不到硬盘的,其实软件方面很好搞的

网友:
这个机器要用PCL光驱  还要用原装的 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进PE,但PE里找不到硬盘

网友:
上GOOGLE搜“泣麟悲凤”试试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个CQ42的新本跟你那种情况一样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机器 是索尼的 原来是wen7的 后来装XP 全格了 就出现那种情况 装win7容易 装XP很麻烦的 在其官网上有明确提示 很复杂的 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