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07):
本来大家都知道这机子通病是显卡虚,到手时是二手机了,先看下电流,0.01-0.2-0.6-0.9-0.8,不敢断定,于是拆机拆,机时就有多个螺丝没上,打开一看,显卡被做得 一塌糊涂还鼓了几个包,心里希望凉了半截,先把显卡取了,清理干净,仔细看了下没有明显掉件的,换一个之前换下的7300,小心的做了上去,电流加大了一点点(估计这就是原始故障了),用示波器打LPC无波形,行了,估计得慢慢量了,到基地找了图纸,上假负载量各大电感无短路,各供电都有,PG有,但量CPURST无, ,于是再找PLTRST 发现正常,看了下这板子的时序, 此时PLTRST和PG都有了,北桥应该发出CPURST信号了,但实际没有,找了个945北桥做上去,OK亮机,赶紧下班,晚上 莲花山还要放烟花啊,(实际上那人太多,好像春运,加上老胡过去封路,根本进不了,听听爆炸声跟朋友去喝点小酒也算过了)比较简单。。。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可惜就没有楼主那么幸运了,

网友:
我遇到的主板都变形了,没法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好!我这里有一台W66,外接可以显示,屏不显。这也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上 你的就是显卡问题啊 不要怀疑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w66,用适配器开机,用电池进到XP是掉电,电池也充电。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2010-10-08):
回复 网友B:

    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