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楼主(2010-09-07):
今天接一台IBM T30的笔记本,拿来时是开机电流到1.34A左右就掉电了,掉电后电流是0.00A,需要把电源拔了过几秒就能在开机,不过故障还是一样的,好像是显卡都过了,下一部就准备亮机的时候就掉了
拆机后,发现供电都正常,但是如果把内存或者CPU不装,开机不掉电,显卡也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还发现一点,如果掉电的时候MAX1631的待机芯片的23脚-PWRSHUTDOWN ,电压就拉低成0V了,我想应该是温控电路动作了才会导致掉电的吧,但是这个温控电路看不懂

网友:
CPU插座后面有个五脚 的温控,把他换了看看,还有装机的时候把风扇搞好,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跟温控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
跟我手上这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