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不知从何查起!

楼主(2010-09-07):
电源有时候开机好正常,运行一个月都没有事。关机,第二天开就不通电了。电源插在主板上,测量紫线电源超低才0点几伏,拨出来测是5V。应该是紫线电压低做成的!

不插主板测一切正常,插主板有时候不正常。只要短接绿黑线,通通电,再插主板就一切正常!

能通电了,要按一下RESET一下才能正常显示画面(这是主板问题吗,还是电源造成)?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如正常则可能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
电源插在主板上,测量紫线电源超低才0点几伏------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
电源盒中的辅助电源故障,元件不多,认真检查不费事的。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不就知道了~    主板问题可能性高些

网友:
如你所说的情况,应该是虚焊开路所导致的,看看紫色线有没有问题!再延着这线路查!端口也有可能性哦!

网友:
哈哈,刚才有人的情况跟你相似,把开关管B极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