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 661FX 问题?

楼主(2010-09-07):
  今天客户拿来一片品牌机器的主板。SIS 芯片的。775的U 661FX 。故障是00 南桥复位和供电都正常。就是北桥的PG 和复位不正常。0.2都是。打了U座的AD线。正常。。。又加焊了北桥和U座还是老样子。。。CPU主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就是PG和复位不正常。。是否为北桥坏。。从哪地方能测出北桥到U座上的复位信号。。我不是指U座上的。。我还有两片板子和这个故障一样。。。都是U没有PG和复位。。。

网友:
看看U 供电块的PG有没有正确输出到位

网友:
我测过了。主电源管理芯片ISL6556BCB PG 1.5正常。但是从电源管理HIP6602 PWM 1 PWM2 供电都为0.3。包括还有两组ILS6601 PWM 也为0.3。是否为主供电源芯片坏了。。到U座上PG就为0.25了。。

网友:
还有这片板子。各个复位都正常AGP 。IDE。。PCI 。。就是CPU复位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南桥,CPU的PG信号都是从南桥发上去的

网友:
AGP的复位正常一般北桥的复位也正常了,祢不要先修复位,PG都不正常,祢复位修的好么?先有PG后有复位的,先查下PG是谁提供的.跑下线路,

网友:
跑过线路后。PG经过一个01R电阻。到102排阻。到电源管理芯片。这个01R另一脚都有1.2PG信号。到U座这边就0.25了。。U座的PG还有它个芯片对它起作用。。。真郁闷 。。没有思路了。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不行。。换这个01R电阻也不行。。。

网友:
这片SIS661。。联想品牌机板子真是垃圾。。

网友:
查出故障了。。NB坏。。NB到CPUPG无。割线后。CPU PG就正常了。。换SIS 661FX 。我有片这样的桥。。等有空时在换NB吧。。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写的太混乱的  时序就是查所有供电 再查所有时钟  再查南桥有没有得到VRMPG  与  ATXPG  南桥在得到这两个PG后发出复位
   南桥得到VRMPG后发送CPUPG给CPU

网友:
这些我都查过。电源PG到北桥经过一个电阻。。电阻北桥这端无供电。电源接口这端有供电。。换电阻无效。。割线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