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rst后怎么工作

楼主(2010-09-07):
这几天几台机没修好,故障都差不多,都是电流上到差不多1A无显,装不装内存都一样,
CPU的工作条件量到是OK的,都是PCI-E的,不方便用跑卡,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CPU是AMD的吗!加焊在不就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最好打下波看看有没有跑U,我想那可能是不过内存,看槽子有无损坏,换个内存看看 。再看内存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内存AD线有无损坏。CPU座的AD线正常吗?再考虑刷BIOS。拆接口芯片,考虑北桥和南桥

网友:
楼主应该了解一下CPU RST以后的软启动过程

网友:
CPU RST是由北桥完成的,考虑下北桥

网友:
CPURST复位信号发出后保持一定时间的低电平。当供电已经稳定后,才撤去CPURST低电平,保持高电平,CPU开始工作,硬启动完成,开始进行软启动,运行BIOS中的POST自检程序。

网友:
若电压、时钟都正常了,CPU复位也有了,下一步CPU的ADS#信号会动。同时建议查下BIOS ROM是否正常。

网友:
LZ你手里是一个型号的板子吗,是什么板呀

网友:
老兄  电流不代表他一定在跑内存了 不要一直在内存方面下手还是找时序吧  一步一步来哟

网友:
根本就没到内存,继续求助中

网友:
打一下波。看看有跳变的波形没。如有一下。就可能跑CPU了,在插内存看看波有没跳几下的。和没插内存跳的一样,说明内存没认到。

网友:
cpu复位以后。CPU内的寄存器初始化完的。接着CPU发出ADS#信号来启动FSB总线。接着发出
发出寻址BIOS的地址数据,这个数据的传递过程是CPU--->NB--->SB--->EC---->BIOS.如果CPU
到BIOS之间的所有总线都是正常的。我们就可以在LPC总线。测到波形了。然后BIOS里面的数
据就被CPU读取到了。然后运BIOS程序。POST等程序。BIOS程序运形完成后,就是找显卡的BIOS了。完成之后就有显示了。

这里有祥细过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173

网友:
不错,信号这个东西挺不错的,一直想研究下,,

网友:
11楼的兄弟,多谢你啊!!一直想多了解一下信号的时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RST 正常后。 CPU还不工作的话。 说明一般的时序基本上OK  主要查各类总线,,LPC总线(EC到南桥)
    FSB总线(CPU到北桥) DMI总线(北桥到南桥)   DMA总线(CPU到南桥)  PCI总线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说简单点:按照上电时序,供电,时钟,复位来查就可以了;

先查所有的供电,包括南北桥和显卡,再查时钟,只要是时钟发出来的信号,要在其对应点上测到,比方说南北桥,显卡及CPU等,

复位和时钟一样,要在对应点上测到!当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CPU开始读BIOS,查BIOS的工作条件,再查南北桥的A/D线及控制线,

太复杂了,工作量也大!有波波就好看,没有的话,CPURST后面的相当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