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捷波865主板的故障问题 讨论

楼主(2010-09-07):
接到客户一块捷波主板,说是内存不过,当时观察发现内存有电容鼓包了(第一时间更换了没好)。结果上电一看 主板诊断卡跟本就不跑码,开测:
  内存(DDR2)1.86v,桥(集成)1.5v,cpu(AM2)供电1.2v,COMS跳线帽3.1v,时钟和复位我就不一一诉说了,是全部正常的。
  挤压法试试:用力压桥跑数了,断定桥虚焊- - - - -加焊 。半个小时过去了,走出‘‘病房’’ 。
  准备上电试试OK一路跑码,上显卡(PCIE)上电触发,C1循环了(有问题)拔下显卡一路跑码,上假负载测得时钟没有。
  跑跑线吧,延伸到桥了  是自己加焊出问题了 还是?费解中  从新上BGA
下来后好了 拷机三个小时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这个电容电阻怎么觉得像是上拉电阻和电源滤波电容啊,换这个怎么能修出时钟来呢?不明白

网友:
我其实也费解呢  就是没有明白  貌似犀利糊涂的修好的

网友:
高  实在是高 这样也行

网友:
百思不得其解,怎么换个电阴,电容就好了,郁闷.怎么修好都不清楚,是什么原理呢?有那么高手讲解下,

网友:
呵呵 其实是时钟芯片集成的在桥里  好的原因是加焊桥 焊点接触有问题 我后来触发有不亮了 从新上BGA下来  一路跑码  给客户了送走了

网友:
误导你们喽  呵呵见谅各位啊

网友:
现在 nF的板子 特别是集成桥的板子 时钟芯片都是集成到桥里了。没时钟 必须加焊桥 。

网友:
郁闷    看了一下没明白过来    什么换电阻电容好了    原来楼主改过帖子

网友:
过不了多久还会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 我同意 确实如此 以后的板子没有BGA的维修点 不好赚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来是误导你们一下的  和谅解一下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桥没加焊好  这种最好是拆下来重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想过丛植但是抱着试试再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