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电池能开机,电源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07):
拆机排除电源头,估计是公共点没有电压。果然测PQ44 S极有电18.5V,D极2V没有电,G极18.5V不正常,PQ44截止了。这个G极18.5V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估计是来自PQ46 PN结吗,还忘高人指点。G极正常是2V左右,P管G极比S极电压低很多才饱和导通,测G极受PQ47控制,PQ47 G极没有电,电压来自ACOK,测ACOK也没有电,如图 再查ACOK连到PQ51 集电极,测PQ51发射极也没有电,此电压是充电芯片MAX1772 2脚输出的LDO电压,测2脚没电,测1772 1DCIN脚有18.5V输入电压,故是1772损坏导致2脚5.4V没有,更换1772后故障排除。如图

网友:
LZ 写得精典 不过用画笔将跑线的过程画出来 对我们这种看不懂电路图的新手帮助应该大点

网友:
不错,一看就懂.写得也比较仔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写得还可以,不过是简单了点

网友:
有电路图帮助我们分析维修起来,就是快!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惯于。

网友:
很不错,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楼主本着芯片工作条件做位主思路,顺藤摸瓜的找到了故障点,厉害,加入没图纸,楼主能不能顺利找到故障点呢?我有个时候修没图纸的东西,就是三板斧,不成就放弃了

网友:
好,值得学习,会看电路图就是好啊。

网友:
没电路图我基本就修不好机器,对它很依赖。现在修什么都是先找图了

网友:
PQ44  G D  S  弄错了

网友:
写的 不错   不过不用图纸   靠自己的 直觉回更快些 这样修机器太慢了   研究一款常用的 记到心里去  那么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现在主要是速度和  质量  修的 快就好 修的 好才好    纸上谈兵  不起作用   对于  新手  是很难得的 分析好好学学吧

网友:
  LDO 是个什么信号呢

网友:
恩,P道只要G级比S级少0。1V,它就会导通

网友:
图文并茂,说的也很清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lz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是飞线了还是找到了故障点啊。

网友:
高手,用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开机,居然是电池充电IC坏了。没有图纸的话,真的很难查得出来。。

网友:
故障很典型,,其它机型了有类似问题,

网友:
  看图纸能好修很多,懂信号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哎 会看图纸就是好,,,,要是我师傅也能教看图纸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