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触摸板那快进水了.也就是IO那一块.

楼主(2010-09-07):
  19V就进来没3M 5M .主供电芯片也无3 5V. 有修

网友:
不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不是电源ic坏了。

网友:
说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19V有进来.主供电芯片没有 3 5V. 出发键上又有2.2V.  该怎么下手第一次修进水机..理论有了.这实践真的不容易啊,,, 指导指导 ..

网友:
换个好的IO试试  IO很容易烧掉

网友:
3 5V没出来和IO关系不是很大吧!现在要把3  5V修出来

网友:
开机键 电压低了   先吧它修好吧

网友:
先解决短路的吧,不然上多少烧多少

网友:
进水的机器先用烤箱烤一下呀,然后,再把IO取下来重新装一下,再看看

网友:
接到机是触摸板那块进水了,无待机。拆开后对应的是IO那块进的水。首先目检发现IO有氧化的痕迹,托了一遍。还是无待机,量量3V 5V也没有。量DC头有19V进来啊???那就得修主供电咯。跑线路啦(出道现在第一次修进水机)。DC头正极经过一个电感然后就到了内存槽后面的一个MOS管的S极,一量D极没电压出来。感觉不对劲又不敢下手,就去问经验比较丰富的同事。他二话不说就直接从把S极的19V飞线到D极。插DC头有待机,也能触发了。就是这MOS管坏了。我拿过去就换了个MOS,一插DC好了又没待机了。发现又没电压出来。飞线又正常。问问他们。他们说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只能飞线。飞完线就给装了起来。一切OK。
  总结。那MOS管可能G极的控制电压没有。,这样也行。不必要搞的那么复杂。

以解决

网友:
LZ这是断线了啦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么很好修,清理清理就好。。有的很难修。  看看有没有有腐蚀的地方,查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是隔离保护电路的MOS管G极有问题吧?最好还是修好G极电压,否则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网友:
线烤干了再修吧 别问题越修越多

网友:
保护隔离的MOS管一般都是开关管,坏了直接SD短接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短D,S的话,你有试过电池能用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遇到过,短接充电大电流,最后还是原型号代换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