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开机过C1到BO掉电重启

楼主(2010-09-07):
方正机上用的精英主板开机检测卡过C1到BO掉电,然后重启,得复这样,电压正常,内存换过,槽清过。还是一样。请各位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IO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你那是没有过内存而后重启,在BIOS没有坏的情况下,打一下内存的AD线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上CPU假负载测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