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 .

楼主(2010-09-07):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还有蓝屏
华硕

网友:
很复杂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通病啥的。.

网友:
为什么现在问问题都这么潇洒

网友:
排除系统 内存等原因 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 北桥都给加焊 了. 涛声依旧

网友:
这机器因该是FBM 的南桥吧 是不是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