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10-09-07):
接CPU,内存、显卡,开机电流0.8A,过五秒钟左右掉电,自动关机,重开又是此故障,初步判断是南桥故障,请高手指点一下。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如题,开机电流没跳动,应该是不跑码。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0-09-07):
cpu工作不正常

网友:
换一个 内存 ,不行的话 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已经换过南桥,然后还是同一故障,换一CPU就OK了,我晕,原来应该就是CPU坏了的。

网友:
原来也遇到过一块这主板开机掉电的,却是无线网卡坏引起的,真晕呀。

网友:
晕。这个cpu 坏的很少的。。我台和你的一样南桥换了。。cpu。内存都换来了。 还了掉电。。

网友:
我的换完CPU就好了,也是柜台拿过来的,当然做完南桥还是收南桥的钱了,CPU我卖他个T1200的80块不要,后面不知道他去哪搞了个T2500的给客户了。

网友:
电子产品有不坏的吗?我没见过,INTEL的稍皮实点,但也不是不会坏的,呵呵

网友(2011-08-21):
先拔掉所有部件 单主板+假负载开机跑马 如果不行 再详细分析是哪里原因

网友(2012-03-08):
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跑到0。8看是电流到什么地方了。这是最简单的想法!

网友:
系统检查到显示卡吧

网友:
不开机,百分百,电路图看下,相关信号差下!

网友(2012-11-26):
我的跑到0.56左右。换cpu加焊cpu供电换了cpu大电容还不是不行。还没有头绪!

网友(2013-05-19):
我的也是掉电,d57 d57灯闪,也就是键盘上面的后两个灯闪。还没修好
还有多久,
没过内存的节奏把。
详情

网友:
多看看实例,以免维修走弯路。

网友(2013-12-11):
我的主板也是这样的问题啊 我的主板屏线接口旁边烧了。。。不知道烧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