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00 蓝屏

楼主(2010-09-07):
老机子用了好几年了,早先插2个内存条,后来不能开机,只能插一个,再后来经常蓝屏,代码主要是0×0000000A、0×0000008E、0×0000004E、0×0000007E,7、8月份的时候已经无法使用,检测内存插槽、内存条、显卡等均无故障,好几个维修人员检测不出故障点,于是闲置1个多月,今天开机发现又能插2个内存条了,但是故障显然没解决,我是没能力解决了,求助笔记本维修高手指点一二,最可能是哪儿的问题呢?如何解决?

网友:
一直没人关注啊,自己顶起来

网友:
自己不顶,帖子就沉底了,当高手上线,习惯性打开这个版块的时候,关注最多的还是排在前头的帖子吧

网友:
继续求助,难道这个问题太难,以至于都知难而退了吗?

网友:
帖子沉的飞快,不顶问题难以解决

网友:
时钟和北桥呗!

网友(点评):
北桥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求解释,谢谢!

网友:
0x0000000A故障
  通常原因 驱动程序使用了不正常的内存地址。
1.如果Windows 还可以启动,检查“事件查看器”中显示的信息,确定引起问题的设备或驱动程序。 卸载有问题的设备或驱动,然后重新正确安装。
2.关掉或禁用一些新安装的驱动程序,并删除新安装的附加程序。
3.拆下一些新安装的硬件,如RAM、适配器、硬盘、调制解调器等等。
4.确保已经更新了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以及系统有最新的BIOS。
5.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系统诊断工具,尤其是内存检查。
6.检查Microsoft兼容硬件列表(HCL),确保所有的硬件和驱动程序都与Windows 2000/NT兼容。
7.在BIOS中禁用内存缓存功能。
8.重新启动计算机。在启动屏幕处,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网友:
再次顶起,问题待解决中

网友:
重分区 了吗

网友(点评):
重分区了哈

网友:
洗洗内存和槽子,换换内存看看

网友(点评):
做了多回了,呵呵

网友:
因该是北桥虚焊  碰到好多

网友(点评):
一开机正常,开机时间一长就热,一热就蓝屏

网友:
换CPU试试看~~!

网友(点评):
根据何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我也是这么想的,虚焊是因为散热不畅造成,直接影响了内存这一块儿,但我并不能确定,只能是怀疑、揣测

网友:
这个北桥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