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灯一体板坏,想一个,但手里只有四灯的,如何改呢,

楼主(2010-09-07):
四灯一体板的高压控制芯片是TL494L 如何去保护呢,
芯片

网友:
不用的灯座上加3KV电容做假负载

网友:
改了会出问题的 短时间应付一下可以 建议换个通用的~

网友:
手头配件也太不全了吧。

网友:
方法有两种:一是用通用两灯高压条改。断开原机上的高压部分供电保险,然后再加上两灯高压条。另一种方法是把两口用导线并联在一起,看过有人这样干过,是否可行,没试过。LZ可以试一下。。

网友:
插口短接,试试吧

网友:
四灯改双灯 其实很简单,四灯高压是每两个高压包一个反馈。改的话一边接上端的一个口,另一端接下端的任何一个。不能两个都接上端或下端。不能接错就可以了。 再一个就是把不用的接口上连个电容上去或者直接用导线连上就可以。 希望你能成功,经验就是多试出来的。自己动手试下吧 听来的不如自己做到的。

网友:
直接连上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还没试过。听说加个电阻。今天你们说加个电容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