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的AM2的主板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0-09-07):
SOYO的AM2的主板,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关机不断电,换过I/O83627,还是不行,短路关机不也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跑下线路,看是那个IC,拉低ATX14脚的,

网友:
ATX的绿线连着一个小电阻,然后就到了I/O,谢谢你们的意见

网友:
电阻没问题,BIOS电源管理选项更改过没?刷BIOS没?再不行,杀IO

网友:
那就换掉IO,最好查一下IO周边的元件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NV关机时序一步一步查下去
PCI复位
HTVDD_EN
1.2V HT
HT_VLD
CPUVDD EN
CPU供电
CPU VLD
时钟
SLP_S3#

网友:
触发电路的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