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关机后电池灯亮,单用电池还是显示外接电源工作,还在充电中

楼主(2010-09-07):
修一r50e本,关机后电池灯亮,单用电池还是显示外接电源工作,还在充电中。谁碰到过类似问题,或者知道原理,请指教

网友:
没遇到过,电源切换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这个故障是充电芯片3806外围的问题,查下Q73......以入其它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