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PCB 板子 焊 起 鼓包

楼主(2010-09-07):
大家有没有 在 做 BGA 的时候,  BGA 焊盘  起鼓包,   第一次做的  我还没有碰到过,都是 做过 的板子 ,再做的时候, 有时会 起 鼓包,有的大,有点小,有的还会冒气泡,  这样的板子 我上没有办法 再 做成了,
高手们 说说 技巧,如何防止 起 鼓包, 起了鼓包的 板子 还有没有办法 再 用了?

网友:
是不是板子受潮了?先烘干一下,上次修了一个台式845板子,从下面吹网卡IC时,PCB起泡了,估计也跟PCB质量有关吧。

网友:
这跟PCB质量有关系`   由于我们的生活环境 相对湿度是比较高,雨水多的地方都会达到80%以上. PCB受潮 吸收水分子. 然后我们做BGA.PCB都是好几层压合起的 温度瞬间升高到250度.水气化,膨胀. 起泡.
   不过再差的板子   烘烤 80-120`C   8-24小时 也不会至于起泡
工厂要求下SMT 24小时以后 就要100度 4小时.  那就不必说我们修的客户机了.

网友:
有同感,如何处理起泡后的PCB板啊,动动两下铜箔也跟着出来了

网友:
其实防止它股包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做完BGA最好迅速用酒精降温,降温完毕后,用烙铁往上面加点焊锡就差不多可以了

网友:
不如来北方做维修啊。。雨水少 我们这里半年下场雨就不错了

网友:
有3种可能:1.大家所说的受潮;2.大家所说的PCB质量不好;3.你温度没设定好,短时间内升温太快

网友:
主要是潮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