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结露保护为什么呢?

楼主(2010-09-07):
今天接了一个SONY的DV 开机出现结露保护提示
,不能正常使用查看资料是在机芯的某个地方
看工作原理它是一个湿敏电阻,遇到温度大的时候就保护,可是在什么地方我真不知道
那位高手帮忙指点迷经
最好发几张穴位图来,嘻嘻 谢谢了
资料

网友:
SONY 相机摄象机的图纸我几乎都有,不知道你要什么型号的,也不会传哦,需要Q:906055206。

网友:
不用图,在带仓的传动马达边上贴着,拆出来带仓就可以更换,确实是一个湿敏电阻,短接也可以用,但不建议,如果确实潮湿了而又开机用,下次就会损坏磁鼓.

网友:
看了好多帖子, 这版主真勤快! 笔记本的板块就没这样, 谢谢版主了

网友:
呵呵.先谢谢你的夸奖.笔记本版主并不是不勤快,而是贴子太多了,一张张看,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有自己的活要忙,很难怪的.能做到目前这样,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