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宽幅王1代已经不短路了,但是除紫线有5V 待机电压之外其他线都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0-09-07):
                               航嘉宽幅王1代   已经不短路了,但是除紫线有5V 待机电压之外其他线都无电压输出?)

      换了 3颗  光耦 2501  换了一颗LM393M  换了S30D40C 开始不短路了 但是各项均无输出 紫线有5V 输出

   故障表现为 关机第二天 就不能启动 风扇不转  有待机5V电压  其他 红 黄 均有0.3左右的输出

查看2排铝散热片下的管子    均未发现有管子短路 击穿  但是接灯泡上去 灯泡狂亮  求维修思路

  另外 如何知道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本电源采用了2个LP393P 芯片

网友:
哥们你能再说的详细点吗,能上个图吗?各个关键芯片是什么啊?能不能都说出来啊?

网友:
"但是接灯泡上去 灯泡狂亮  求维修思路"
你是上电灯泡就狂亮?还是出发后?

网友:
灯泡是接初级还是次级?

网友A:
宽幅电源一般会将220输入电压提高到400V左右,侍机灯泡闪亮是正常现像,因为串联灯泡后供电电流达不到要求,无法升压到400V。
高压部份那个电源管理块坏得比较多。

网友:
灯泡是接初级还是次级?
引用 网友B:

我接保险管~~~就不知道初级还是次级了~~~电路知识不好 新手 呵呵

网友:
宽幅电源一般会将220输入电压提高到400V左右,侍机灯泡闪亮是正常现像,因为串联灯泡后供电电流达不到要求, ...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份那个电源管理块坏得比较多  那个管理芯片是哪个?20脚那个 还是4脚的LP393P???

网友:
你这样搞  不是很危险吗    当然是接初级啊  次级能点亮吗   求解

网友:
如果有待机5V电压,那基本上就是线材这边的问题了,肖特基量一下,各线材的二极管量一下(4148.157.104.107之类的)或者是零件脚导致的短路。哦还有高压的两个大电容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奇怪,他灯泡狂亮居然还能输出5VSB,辅助电源部分正常吧

网友:
没看到过具体电路图,不过看图片好像只有一个大电容,估计和CRT的电源差不多,记得CRT电源有个起动电路,起动电阻一般都有200K到1M的,
另你那个电源具体的情况是不是前一天开机,完全正常?第二天再开就不行了?然后,通电待机一段时间,又能正常工作?
还有,测量电压,初级电源部分的电压,不烧保险就能直接通电量电压了!根据测得的各路电压来分析,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另外,先测测外围无件,不行的话就把那几个IC一个一个代换了,去另一个电源上拆,

网友:
奇怪,他灯泡狂亮居然还能输出5VSB,辅助电源部分正常吧
引用 网友C:
哈哈 又到画图时刻了 我不知道辅助电源部分在哪里?可否帮圈出来?

网友:
没看到过具体电路图,不过看图片好像只有一个大电容,估计和CRT的电源差不多,记得CRT电源有个起动电路,起 ...
引用 网友D:

的确只有一个大电容 400W 330UF  目前也查不到什么状况 也只有一个一个IC 代换了 这个电源IC 绝对难拆 下面有好多贴片电阻 这个电源是正常关机后 第二天就出现问题了 再也没好过 所以才到我手上的

网友:
只有一个大电容 400W 330UF  ,估计是主动PFC的。。。

网友:
只有一个大电容 400W 330UF  ,估计是主动PFC的。。。
引用 网友E:

是的 主动式 估计问题有点那处理

网友:
主功率变换电路检查一下,功率管类的,

网友:
主功率变换电路检查一下,功率管类的,
引用 网友F:
也没发现有不正常的呀?

网友:


网友:
如果按楼主所言“不短路了“是不是指开机灯炮不亮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恭喜“你,你把这个电源修坏了,本来是正常的给你修到不正常了。

网友:
不是这个意思啦 是灯泡不一直亮了 是闪一下

网友:
你刚开始修时才是正常的,现在估计TDA16888相关电路给你弄坏了,重点检查一下你弄过的地方,恢复回去就好了。

网友:
你刚开始修时才是正常的,现在估计TDA16888相关电路给你弄坏了,重点检查一下你弄过的地方,恢复回去就好了 ...
引用 网友G:
不是吧~~~正常的电源接灯泡是闪一下的呀?TDA16888  我是换新的 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H:

人家都说接保险了...难道保险在次级???

网友:
一头雾水 求维修思路

网友:
灯不狂亮一闪才是正常的吧,这是常识,怎么反而不正常呢
要是灯狂亮你还能上保险管,笑话

网友:
灯不狂亮一闪才是正常的吧,这是常识,怎么反而不正常呢
要是灯狂亮你还能上保险管,笑话
引用 网友C:
说的有道理 非短路的电源灯泡肯定是闪一下的 要是触发后灯泡一直亮 绝对有东西短路 可惜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

网友:
主席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这个没人回答???

网友C:
说的有道理 非短路的电源灯泡肯定是闪一下的 要是触发后灯泡一直亮 绝对有东西短路 可惜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 ...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灯泡“闪一下不亮”才是正常?灯泡常亮也是正常啊。这是主动式pfc的电源,你所了解的灯泡常识只适用于半桥电路。修主动pfc电源的时候,必须对各部分的功能有清晰的概念。不是说加个灯泡就万无一失的。正如杨工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灯泡“闪一下不亮”才是正常?灯泡常亮也是正常啊。这是主动式pfc的电源,你所了解的 ...
引用 网友J:

那现在各项没有输出 怎么办?

网友:
你刚开始修时才是正常的,现在估计TDA16888相关电路给你弄坏了,重点检查一下你弄过的地方,恢复回去就好了 ...
引用 网友G:
按照你的意思 这个电源原本是好?回复原来的东西 就是可以了?

网友:
主席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引用 网友G:

已经回复之前我所谓的短路状态 ~~灯泡亮(触发之后) 但是各项除紫线外 也还是没输出呀?

网友:
不好意思,本人太菜,各位大侠多多包涵,
主动式PFC真的没学过,资料太少

网友:
晕 现在故障扩大化了 回复先前没换零件的时候  灯泡亮1分钟后不亮了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灯泡“闪一下不亮”才是正常?灯泡常亮也是正常啊。这是主动式pfc的电源,你所了解的 ...
引用 网友J:
我已经拿全汉FSP200-61GT 测试过了 电源是正常的 接灯泡到保险管处(保险管已经断开 ) 触发 灯泡是闪一下然后就灭了 根本不会是一直亮的  向你所说 实践是检验标准的唯一办法

网友:
  怎么 现在 航嘉电源 这么 不经用啊

网友:
用什么电源管理芯片。绿5V有吗

网友:
每个电源不一样的,。现在有待机电压,查电源初级部分,一般我都会将那几个大管全部测一测,周围的小元件测一测,如果是场管的话的,就先别装场管,看看IC的各路电压正常否。没有明显短路的部分,就把保险装上去,然后短接绿线跟地线,看看风扇转不转,,说不定,装上去后,能正常工作的,
而且,你要想想,最开始电源拿到你手上的时候,是个什么问题,你又换了哪些元件,哪些东东烧了,可能会引起哪些东东烧坏,,,有时候,一个灯泡串上保险丝并不能为你解决所有问题,那个东东有时候也会让自己判断错误的.....

网友:
那个全汉电源也是半桥的,所以你怎么试验都代表不了这个主动pfc的电源。所谓实践是检验标准的唯一办法,其实是说杨工遇到过这种故障了。既然如此,你倒不如虚心向他求救,总比自己盲目的检测要好。
主动pfc的资料不少,大家可以搜索“春雨”在电源板块的帖子。看懂了就可以应对高端电源了。

网友:
每个电源不一样的,。现在有待机电压,查电源初级部分,一般我都会将那几个大管全部测一测,周围的小元件测 ...
引用 网友D:

最初到我手上的时候 是通电风扇不转 保险管没有烧  拆开保险管接上灯泡 灯泡常亮  换了TAD  16888   LM393P  (2片)  都是全新  之后 接灯泡 触发后 灯泡闪一下就灭 了 所有的管子都没烧  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
那个全汉电源也是半桥的,所以你怎么试验都代表不了这个主动pfc的电源。所谓实践是检验标准的唯一办法,其实 ...
引用 网友J:
全汉那款电源也是半桥?晕哦 看来真的要认真学习了 谢谢指点

网友:
不烧保险,没元件烧坏,你在保险丝上,接什么灯泡,,直接上保险上电测次级各个点的电压啊,查次级各各元件啊,,除了IC,,就那几个元件了,还费那事,接什么灯泡,,给自己找麻烦.......
你把所有元件都测一测,,一个破电源上没几个元件的,,把那个坏的元件找出来,,然后再分析为什么,那个元件坏了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别人没有你那个电源在手里修,,很难一点就把你那个故障解决的,除非是通病。。。。

网友:
只有烧保险,为了防止故障进一步扩大,才串灯炮的。拿回来没烧保险,说明可能上电测试各点电压,跟本不用串什么灯炮,那是在给自己上套。
主动FPC主要是功率因数校正和预稳压(+300V),所以测试大电容两端的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基本上可以判断主动FPC电路是否完好。

网友:
要熟析电源的工作原理,测试各个元件的电压。认真的跑一下线路,乱来是修不好电源的,给你修好一个半个的算是走运气了。

网友:
楼主还是去弄点资料来先看哈   了解了电源的基本工作原理了 再说修的话

网友:
辅助供电正常后,要查推动,及推动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后级是否  还有知路,推动发没发出,是不是保护,要查的多了?!

网友:
你有没有单一的测量大电容的电压?别同时一起测,还有就是看看次级电压有没有过去,次级电压就是那个像变压器一样的东西的另外一端,不在高压部分。

网友:
楼主的电源还没修好??
修好了,把过程写出来,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楼主的电源还没修好??
修好了,把过程写出来,让我们学习下!!
引用 网友D:
暂时没修了 修的我头都打了 心烦了

网友:
是不是双管正激拓扑?
检查的pFC 芯片工作条件没,,

网友(2010-10-07):
是不是双管正激拓扑?
检查的pFC 芯片工作条件没,,
引用 网友F:
PFC 芯片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