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单用电池可以开机,插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0-09-07):
T43单用电池可以开机,插上电源开机电流从0.045掉到0.002,不插电池开机电流从0.045掉到0.002,3,5V都没有了。用电池开机再把电源插上去可以正常用也可以充电 ,不知道 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估计是电源检测电路有问题,或者电源给开机芯片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这样说反倒说复杂了
别管电池的事
直接用适配器开机
如果掉到连3VM 5VM都没有
查一下SHDN信号吧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OK啦,加焊1901E就行了

网友:
恩  直接测适配器用时的状态  可以吧充电换一下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个难题啊,我没碰到过,在此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要加焊1901呢

网友:
看一下H8是不是把高电平发给那对MOS管了

网友:
再有就是保护隔离电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