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SW7内显外不显!

楼主(2010-09-07):
内显正常使用,外显不显示,客户说是接投影仪后就不行了。求高手给点建议,无从下手! RGB H V 对地阻值正常!~
即将显示的时候RGB用
示波器
测试有跳动!
VGAHSYNC 和VGAVSYNC开机5秒后有3.3V高电平
示波器

网友:
RGB 行场信号
电阻正常否
通电有无波形

网友:
查信号线路

网友:
即将显示的时候RGB示波器测试有跳动!

网友:
先把VGA接口加焊一下,再检查行,场同步信号,总线信号,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