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V USB口有一个不能用

楼主(2010-09-07):
ASUS F8SV USB口有一个不能用,供电和地正常,数据线地阻4欧,经查是南桥短路,就一根数据线短路,然后我把那个接口和南桥的连接的电阻下掉,然后从别的USB口飞了两根数据线,但是问题是,这两个USB口不能同时使用,如果一起插上就没有反应了,在不动南桥的情况下怎么使这个USB口能用

网友:
南桥短路 换一个南桥吧

网友:
非底座的USB过来。

网友:
LZ
每个USB接口都是南桥单独管理的
你从别的USB接口分根线过来,还等于是一个接口

如果是南桥内部那一路USB模块信号短路,
你除了换南桥
别无选择!
没有必要再这儿等不换南桥的答案了

网友:
既然已經知道是南橋的問題 換掉最快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也是换南桥,
但是我想说的是,市场上有一种设备叫USB HUB   一进多出的,
或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只能换南桥 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楼主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了,换南桥吧!!!

网友:
跟客户报风险吧,一个不能,还有其它的能用吧,说不定到时连开机都不能,客户肯定是不会修的了